如何在cadence schematic中添加寄生元件

楼主(2009-11-26):
在schematic中加入仅用作仿真的寄生元件,在做LVS时这些元件不会出现在网表中

楼主(2010-02-11):
没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2012-11-04):
在schematic中用理想电容与电阻作为寄生加入
作lvs是在lvs option 中有个include标签页中
点上include SVRF Commands
在下面加上LVS FILTER C(CP) SOURCE OPEN
             LVS FILTER R(RP)  SOURCE SHORT
网上都有 直接搜这个命令就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