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R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1-26):
刚做后端不久,是个新手。劳烦高人指点一下。
     我在做完SRoute这一步之后,出现了许多open violations。我的设计里边有好几个macro。问题主要出现在macro周围的power ring上。好像是followpin与power ring没连上或者是超出了一小段。大多的followpin都终止在macro的halo边沿。请问一下这个问题主要由于什么引起的啊?还有就是怎样解决,能不能暂时忽略然后到后边再解决什么的?谢谢!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同样问题。期待解答。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暂时忽略,等做到route后加上filler cell后,可以一次性修掉的。
这个是由于followpin没有连接到std cell,从而悬空形成的open violations。当最终加上filler cell填满core后,一般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如果你现在修正了,可能到后面加filler cell时出现问题。

楼主:
前两天尝试着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希望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我在出现open  violations的macro上增加了halo的宽度,然后到SRoute之后就没有open violations了。但我不知道这样做的负面影响。之前我的halo宽度设的是30,现在最宽的已达到50.我在想这是不是宽了一些。halo的宽度应该怎样确定才好呢?
明天再去尝试尝试3楼朋友所说的方法,谢谢!

网友(2010-12-06):
我也遇到过,设置HALO有时可以解决,有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