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9-11-26):
刚开始学习写testbench,用quartus编译的时候为什么报这个错?

楼主:
synthesize current design--design does not contain any logic

网友:
报告什么错误呢?语法?使用?

网友:
TESTBECH只能用于仿真,不能用于综合。
在仿真模式下,以TESTBECH为顶层,直接仿真开始就可以了,还要看使用什么仿真工具。

楼主:
谢谢楼上的,搞明白了

网友:
俺也新手,没有学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