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测试发现在大负载时输出电压下降

楼主(2009-11-27):
tsmc18流的LDO在负载较重时(10mA --> 20mA),输出电压变小(1.8V --> 1.6V)

仿真时输出即使到50mA也不会出现输出电压下降的情况(前后仿都验证过)

此时输出电压稳定在1.6V,应该不是稳定性问题。请问有碰到过同样情况的?

网友:
tsmc18流的LDO在负载较重时(10mA --> 20mA),输出电压变小(1.8V --> 1.6V)

仿真时输出即使到50mA也不会出现输出电压下降的情况(前后仿都验证过)

此时输出电压稳定在1.6V,应该不是稳定性问题。请问有碰到 ...
引用 楼主:

package and bonding wire resistance?

楼主:
不明白 xcoder 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

负载时片内的 测试点在片外

加上package and bonding 模型也验证过的

网友:
PCB的连线电阻有没有考虑?

网友:
可以测试bandgap嘛? 测一下,看看是不是banggap的问题(重载下轻载下都测试下),如果是的话,有可能layout没处理好,可能会有latch up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bandg问题...或者大负载时影响误差放大器失调?

网友:
must be the parasitic resistance

网友:
不明白 xcoder 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

负载时片内的 测试点在片外

加上package and bonding 模型也验证过的
引用 楼主:

那你试试LRZHU的建议,LAYOUT可能没考虑好

网友:
拿电路图出来看看才能看个究竟。

网友:
Vout 是突变还是线性掉下来的?
线性的掉,楼上说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
突变,是不是保护电路(限流等)起作用了
BTW,不太同意是BGR的问题

网友:
20ma很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挺小的,也不知道做出来有什么用啊。
输出这么小,效率肯定上不去。
个人估计你运放的增益下来了很多。
BGR受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看看小负载,大负载的输出情况;
如果小负载情况下,输出电压正常;大负载情况下,输出电压下降部分;那么查查你的layout输出引线,是否线宽有点窄了,有可能在这上面消耗一部分功耗!!!

楼主:
多谢各位的关注, BGR测试过没有问题,再说在小负载的情况下LDO输出正常,大负载时出现问题,这可以排除BGR的影响

想问问Layout的引线是怎么影响我的输出电压?

网友:
我个人感觉不太会是BandGap的问题,提供给芯片的电压源稳定吧?如果比较问题,那不太会是BandGap的问题,我觉得有可能是输出的地方,Layout的时候,虽然输出管尺寸够了,但是铝线宽度不够,造成输出电压下降的

网友:
20mA电流又不大

网友(2018-01-22):
该贴的作者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的LDO电路输出电压一直比应该输出的电压高二三百毫伏,怎么调都降不下去,只有加大负载电流时电压才能最后稳定到需要输出的电压,这是怎么回,是我没弄懂原理么,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后仿真是带着PAD一起跑的还是单独的LDO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