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频谱分析的一些问题,请高人指导啊

楼主(2009-11-27):
小的做了一个saradc,仿镇时输入一个正弦波做dft得到频谱,由公式snr=6.02n+1.76+10lgfs/wb
1.如果测试时,采用过采样的话,10lgfs/wb会增加,算出来的snr是否会增加,但是10lgfs/wb对n的计算却没有贡献,并且这种计算减小了输入信号的带宽,所以在要求信号带宽最大时,是否要使10lgfs/wb趋于0.
2.用cadence计算器做dft得到的频谱,是否引入了器件的热噪声,而公式snr=6.02n+1.76+10lgfs/wb是从量化噪声来的,好象没有考虑热噪声的影响,是否在计算的时候还要先去除热噪声的部分来算n.

网友:
1.6.02n+1.76 0dBFS下,fs/2带内,仅计算量化噪声情况下,近似的信噪比(满足bennett准则)
2.tran中没有device noise,DFT就不会有noise,但是会有distortion。测试中会有noise,计算enob的时候是根据sndr计算的。因此n中包含器件噪声(e.g,thermal ,flick),distortion.

楼主:
谢谢,我知道一个sfdr和n的关系:sfdr=9(n-3)-6,不知说的是不是这个,能否介绍一下他的推导

楼主:
sndr是什么指标,请指点

网友:
IEEE Standard for Terminology and Test Methods for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看看这个,里面有标准adc参数定义,还有测试方法。

楼主:
非常感谢啊

网友:
最近也要做SAR,顶一个

网友:
非常感谢,不错的资料

网友:
sfdr和位数n的关系:9(n-3)-6.这个是在哪里看到的?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2010-11-08):
回复 网友A:

  太好了,正需要这个!

网友:
SNR=signal power/noise power
什么类型,在什么频率范围都会影响这个参数

网友:
其实,测试与仿真方法跟design是一样重要的。

网友(2011-01-30):
我非常需要,谢谢!

网友:
实际上这个公式是能达到的最好的值,在实际测量的过程中,也就是只考虑量化噪声的情况;其实实际测量的SNR同时钟的关系很大,如果时钟不好,测试的数据并不能代表ADC的性能!

网友(2017-07-24):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