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IO PAD

楼主(2009-11-27):
各位,我使用SM×0I×C的IO IP时,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懂,请指教:
1. 电源管脚有for pre-driver和 post-driver的, 而for pre-driver的管脚(PVD*D*1*W) .v 文件只有输出,输出是输出给CORE ,而输入(1.8V)从哪里来啊?难得不是从片外输入的?
2. post-driver的管脚(PVD*D*2*W)是空的,.V文件没有输入和输出,请问 那3.3V还是从外面接入吗?

3. 每个PAD的 1.8v 和3.3V的电源环是自带在encounter里面连上的吗?怎么连?我怎么确认都连上了呢?

4.数字PAD还需不需要guard等其他东西啊?

谢谢!

网友:
详细咨询一下你公司的P&R员工就了解了。

网友:
3. 当所有的Pad围成一个圈并且没有空隙的时候,电源地不就是练好了?Pad filler不就是干这个的?
4. 不用,在pad里面已经做好了
2. .v文件是功能仿真模型,只有signal,没有power/gournd描述

网友:
1. 电源管脚有for pre-driver和 post-driver的, 而for pre-driver的管脚(PVD*D*1*W) .v 文件只有输出,输出是输出给CORE ,而输入(1.8V)从哪里来啊?难得不是从片外输入的?

建议你看一下版图数据,包括数字供电的模块

2. post-driver的管脚(PVD*D*2*W)是空的,.V文件没有输入和输出,请问 那3.3V还是从外面接入吗?

同1的回答

3. 每个PAD的 1.8v 和3.3V的电源环是自带在encounter里面连上的吗?怎么连?我怎么确认都连上了呢?

PAD_filler的作用。

4.数字PAD还需不需要guard等其他东西啊?

POWERCUT是需要的,对于数模混合的IO来讲。

网友:
貌似是内部pad内部相连吧?

网友(2011-05-20):
研究研究

网友(2014-11-28):
回复 网友A:
版主 问个小问题啊,第一次做IO的东西(DC综合)

这个是之前师兄写的,其中关于IO端口例化的其中一段
PDIDGZ  PAD_CLK(.PAD(clk),.C(top_clk));
   PDIDGZ  PAD_RESET(.PAD(reset_n),.C(top_reset));
   PDIDGZ  PAD_IN_ENA(.PAD(in_ena),.C(top_in_ena));
   PDO02CDG  PAD_CARRY_ENA(.I(top_carry_ena),.PAD(carry_ena));
   PDO02CDG  PAD_CNT_0(.I(top_cnt[0]),.PAD(cnt[0]));
   PDO02CDG  PAD_CNT_1(.I(top_cnt[1]),.PAD(cnt[1]));
   PDO02CDG  PAD_CNT_2(.I(top_cnt[2]),.PAD(cnt[2]));
   PDO02CDG  PAD_CNT_3(.I(top_cnt[3]),.PAD(cnt[3]));

因为现在换库了,工艺库中的IO.v文件如何看呢

module PLOS8N (D, P, A, CONOF, PD, PU, SONOF, E3V);
        output D;
        inout  P;

  ....

module PLOS8F (D, P, A, CONOF, PD, PU, SONOF, E3V);
        output D;

...

都是这种的啦 想问下,我该怎么换呢
多谢啦

网友(2016-01-01):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你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