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来问:VCS与fsdb

楼主(2009-11-27):
在tb中使用了$fsdbDumpfile和$fsdbDumpvars,可是用vcs综合的时候报错说:“Undefined system task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o ‘$fsdbDumpile' ”
“Undefined system task
   Undefined Syestm Task call to ’$fsdbDumpvars' ”
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
TB还需要综合吗

网友:
呵呵,估计说错了,是把仿真说成综合了,这个需要结合Novas来做

网友:
说明你的VCS不认识这个系统函数,你需要把你的VCS跟debussy的这个功能连接起来

楼主:
说明你的VCS不认识这个系统函数,你需要把你的VCS跟debussy的这个功能连接起来
引用 网友A:

那么应该怎么连接起来呢?

网友:
yes. load debussy PLI

楼主:
唉,原来是广告。

网友:
看一下VCS 的user guide,映像中有两行就好了,可以在.cshrc里设置LD_LIBRARY_PATH,或者在编译脚本里,链接XXXpli.so,记不清了,呵呵。

网友:
要和debussy的DLL链接才行啊,具体看手册吧。

网友:
沒有debussy的PLI.

网友:
4 楼正解

网友(2009-12-30):
在debussy的安装目录下有的
添加下面两行:
-P
Novas\Debussy\share\PLI\vcs\WINNT\pli
Novas\Debussy\share\PLI\vcs\WINNT\debussy.tab

网友(2010-07-09):
正需要呢,谢谢楼主

网友:
看一下你verdi的pli路径是不是连接正确了,估计是出现来类似的问题

网友:
仿真脚本里添加compile option
-P ${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verdi.tab ${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pli.a

网友(2012-12-11):
运行下列两行命令就可以了。
vcs -fsdb tb.v
si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