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速率和带宽的关系

楼主(2009-11-27):
这几天很困惑通信中的数据速率和带宽的关系,特整理资料如下:
奈奎斯特准则指出:如果间隔为π/ω(ω=2πf),通过理想通信信道传输的窄脉冲信号,则前后码元之间不产生相互窜扰。因此,对于二进制数据信号的最大数据传输速率Rmax与通信信道带宽BB=单位Hz)的关系可以写为:

Rmax
2B (bit/s)
对于二进制数据若信道带宽B=f=3000Hz,则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为6000bps

也就是在当信道的带宽为BHz)时,该信道的无码间干扰时的最高传输速率为2Bbit/s,也即系统的的最高频带利用率(单位频带内的传输速率)为2 .当发送端是传输码率超过了该基带信道的带宽的2倍时,将出现码间干扰,也就是信道的带宽限制了比特的传输速率。

奈奎斯特定理--描述了有限带宽、无噪声信道的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与信道带宽的关系。

香农定理则--描述了有限带宽、有随机热噪声信道的最大传输速率与信道带宽、信噪比之间的关系。

香农定理指出:在有随机热噪声的信道上传输数据信号时,数据传输速率Rmax与信道带宽B、信噪比S/N的关系为:

Rmax
Blog2(1+S/N)
bit/s

式中,Rmax单位为bps,带宽B单位为Hz,信噪比S/N通常以dB(分贝)数表示。若S/N=30(dB),那么信噪比根据公式:

S/N(dB)=10lg(S/N)
可得,S/N1000。若带宽B=3000Hz,则Rmax≈30kbps

香农定律 给出了一个有限带宽、有热噪声信道的最大数据传输速率的极限值(也即是所谓的信道容量)。它表示对于带宽只有3000Hz的通信信道,信噪比在30db时,无论数据采用二进制或更多的离散电平值表示,都不能用越过30kbps的速率传输数据。

因此通信信道最大传输速率与信道带宽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系,所以人们可以用“带宽”去取代“速率”。例如,人们常把网络的高数据传输速率用网络的高带宽去表述。因此带宽速率在网络技术的讨论中几乎成了同义词。

举个简单例子来描述他们得关系,奈奎斯特:一条铁轨上,每小时过多少火车才能保证一定得安全距离;香农:且不论安全距离,就它得质量问题,每小时过多少货物量不能大于多少吨。

奈氏无ISI准则说的是,如果你要没有ISI,那么你的波特率不能超过某个值。

但是,有ISI并不表示就一定不能解调,ISI只是引起噪声而已。所以不是像火车那样,撞上就完了。

香农定律更归一化地表征了信道的传输容量。给定带宽,给定接收信噪比,就可以得出传输容量的上界(或者说极限)。因为给定了带宽,那么用奈氏准则可以得出无ISI的最大波特率。奈氏准则与编码调制方案(MCS)无关,而要趋向于香农极限,就必须要采用比较高阶的MCS。在采用高阶MCS的条件下,对成功解调的SNR有要求,此时如果超越奈氏准则的上界,可以得到更大的波特率,但由于SNR的下降可能会无法满足解调要求。由此可知,香农定律更本质地体现的信道的容量。

网友(2010-03-31):
1)奈氏准则--描述了有限带宽、无ISI的基带信号最大波特速率(符号Symbol Rate)
2)香农定理(AWGN条件下的)--描述了有限带宽、加性热噪声信道的最大无错误信息传输速率(Bit Rate)
3) 当超越奈式准则后,会产生ISI,也就不是AWGN信道了,此时AWGN下的推导的香农定理不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