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ectre的使用

楼主(2009-11-27):
现在瞬态仿真一个比较大型的电路,但是只希望观察其中一些信号点,不希望仿真工具把所有的节点电压全部存储在文件中,这样的话文件太大了。
该如何在仿真器中设置啊

网友:
outputs->save all
第一行改成selected
然后自己选择想保存的节点

网友:
对于选择性保存分支电流的需求,要设置自顶层电路起保存多少层的子电路电流。

网友:
当然还可以设置对于某个子电路的端口电压保存。

网友:
更灵活的节点电压或者分支电流保存的设置可以在spectre的命令文件,或者Ocean文件中作出,不必受GUI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