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c中snr的问题

楼主(2009-11-27):
小的对一个adc做dft分析,我是这样算的snr,
snr=10lg(基波幅度^2/噪声幅度平均值^2*(采样点数/2)),不知道这样算有啥问题,因为这样的话,snr会随着采样点数的增加而下降,还请高人指点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再顶一下,有知道的达人指点啊

网友:
采样点数/2
不需要这个东西。

楼主:
那公式应该是怎么的呢,dft后的频谱应该是离散的吧,要算能量的话也应该是把各个离散点上的能量相加,这个和采样点数应该是有关系的,采样点数越多,算噪声的时候相加的白噪声能量也应该更多,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从直观的物理意义考虑,采样应该是分别采在周其信号的不同的点上。如果这一点满足了的话,越多的采样点会使噪音平均幅度更准确。如果是采样在了重复的点上,那么对噪音幅度是没影响的。所以前面有人说,不需要这个采样点在公式里面计算,是对的。

不知道这个解释满意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话,似乎你有点误解,频域抽样和时域抽样是两个情况。
频域抽样是因为dft对时域做周期性延拓造成的,时域抽样造成的是频谱上的平移或者说周期性。

另外,我们求snr,里面的物理量是功率,而不是能量。考虑这样一个反例,你对一个sine信号做dft。
冲击采样本身不是一个现实的物理过程,如果考虑一个近似的ZOH采样过程,当你的采样频率无穷高,且采样点数无穷多,你最终完美的重现了一个sine,它的功率也是有限的呀,虽然他的能量无穷。

楼主:
谢谢两位,我最近看了些资料,在kester的文章里面给出了snr=6.02n+1.76+10lgM/2这个公式,其中M是采样点的个数,文章中提出fft相当于是一个带宽为fs/M的analog analysiser,由于带宽不是fs/2,所以要减去一个10lgM/2,但是他这种说法我还不理解,另外,在maxim给出的matlab程序里面,算噪声的时候也是用的采样点数相加,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随着采样点数的增加,n会变小,如果采样点数不影响n的计算的话,随着采样点数的增加,fft频谱的底部噪声会减小,而6.02n+1.76的值不变,因为fft频谱的底部噪声到0db处的差值就是6.02n+1.76+10lgM/2,随着采样点数的增加,只是10lgM/2在给snr提供贡献,不过我还没用这么大量的点进行过对比.
另外,不知道各位有对spectre和aps的仿真结果做过对比吗,仿佛有点差别.

网友:
回答的很好

网友:
准确的应该是Signal(dB)-noise(dB)-10log10(M),signal和noise都是能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后带M的那一项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2010-09-22):
都看不懂耶

网友:
to calculate the power on one specific frequency, fft needs to know the information of all sampled points on time domain which is impossible physically. usually, only part of real signal will be used. this is expressed as the points involved in fft (256,512,1024,etc.). it is equivalent to say that the signal processed by fft is a windowed version of original one. so of course the spectrum will be different if you dun consider used points.

网友(2024-04-11):
在fft分析时,点数越多,SNR会越小,我宏观上理解是点数越多,频率分辨率越小,所能表征的频率分量就越多,噪声也越大;但是疑问是:要选择多少的点数才可以表征一个ADC的性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