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中出现以下提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1-27):
我在运行DC时,出现下面提示:
cannot process preselected object without a logical model -consider running the link command!怎样run link command?
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我用DC的时候,没注意到

网友:
please show error ID and man it

网友:
没见过这种错误~

网友:
估计是不是链接库所指向的工艺库没有包含设计中的单元
链接
link_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