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个RGB LED点阵显示电路板上的器件型号、厂商,内有清晰大图

楼主(2009-11-27):
请教图中mark为DBRAE的器件型号、厂商。多谢!
是一个RGB LED点阵显示电路板上的

网友:
RGB LED点阵显示电路板上

楼主:
估计是两个封装在一起的NPN管

楼主:
还请高手帮忙赐教型号、厂商,多谢!

网友(2010-01-29):
haoxian好象是ST的东西

网友(2011-04-11):
没错的话就是芯片4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