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电路瞬态仿真和DC扫描温度结果不一致

楼主(2009-11-27):
对基准电路在各温度点进行瞬态分析和直接用DCsweep扫温度的得到的结果不一致?

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原因?该怎麽设置才能在DCsweep 中得到正确结果?

急呀,马上要去流片的,基准温度曲线扫不出来啊!!!

网友:
不一致很正常,电路上电后能不能按照预想的建立?对于噪声扰动的反应如何? 电路会不会有其他的工作点存在? 你所指的不一致具体表现是怎样的,能分析通吗?

楼主:
楼上的朋友,DC扫描结果明显不正确800mv基准,扫描出来是1.6V左右。什么原因呢?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连电路工作原理都没搞清楚就去流片,是否轻率了点。上图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上电启动的问题,有一个方法可以一试
先仿瞬态,等电路稳定后,把此时的DC工作点保存下来,再仿DC的时候把保存的正确的
工作点load进来,应该就可以得到正确的dc sweep结果

网友:
也许可以先把启动电路去掉仿真dc看看,如果对了,就是启动的问题了

网友:
不一致感觉很正常啊...   深的不懂

网友:
应该就是启动电路不工作造成的。

在电路不启动的时候,直流工作点根本就是另外的一个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说的都有道理。
问题已经解决了!!!
学习了!!
再次感谢

网友:
兄弟,问题解决了最好把答案写出来啊,也给大家一个交待。谢谢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13-10-23):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设置或启动电路不工作造成的。

网友(2024-09-29):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上电启动的问题,有一个方法可以一试
先仿瞬态,等电路稳定后,把此时的DC工作点保存下来,再仿D ...

要如何设置呢

网友(2025-10-15):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说的都有道理。
问题已经解决了!!!
学习了!!

能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说的都有道理。
问题已经解决了!!!
学习了!!

能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是仿真问题还是电路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