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抽取倍数

楼主(2009-11-28):
在数字中频算法中,常用抽取来降低速率,如果比如说要抽取32倍,那么直接用一个fir实现32倍抽取和两个fir分别抽取8倍,4倍相比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2010-02-10):
It's easy to design filter if you use 8 decimator and then 4

网友:
应该是用多个低倍数的FIR抽取级联起来要比单个FIR实现用的系数个数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