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D9740么

楼主(2009-11-28):
不知道你们成功输出波形没?我都换了三片芯片都没有输出,实在搞不清楚什么问题,如果有用过的同道中人,交流一下,多谢了!我的QQ3848672

网友:
是不是外围电路没接好?

网友:
检查时钟输入。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一下 啊

楼主:
不太可能是焊接问题,我每个管脚都认真查过,测过电阻、电压,应该是芯片的使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