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Cadence做SP、PSS等仿真时PORT的类型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09-11-28):
PORT可以设置成sine类型
也可以设置成dc类型
请问有何区别
针对不同的情况SP、PSS、QPSS、PAC、Pnoise、Swept PSS等如何设置
我还是个新手
在网上找了些资料
发现在做S参数仿真时
不同资料设置的两个端口的PORT的类型各不相同
百思不得其解
求高手解决

网友:
是比较麻烦的,通常采用analogLib库中的psin symbol去做上述仿真,仿真前点击psin的属性,把port name设置为1和2,通常1做为输入端,2做为输出端;在psin属性中,把frf,amplitude,phase设置好,在打开analog enviroment,用artist tools仿真即可。

网友:
没想到这个port的类型还有着学问,学习了

网友(2010-06-02):
port仿ac 仿noise都很麻烦
仿ac 匹配时 port 是默认输出的ac电压 不匹配 要用 2*rl/(rs+rl) 计算~~~
仿noise  输出port的内阻不计算noise,但计算在ac gain里, 当然 算noise时也要用到voltage gain,等效到输入端 此时又是用不计算port内阻的voltage gain 平方。。。。

不知道讲清楚没。

网友(点评):
感觉讲的不对,仿noise时,输出port的内阻是算noise的,类型是rn,而且是noise summary里最大的部分。

网友(2010-08-30):
期待高手详解
还有port 和psin有何区别?

网友(2010-12-03):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那个混频器的PORT怎么设置?

网友:
大信号设成psin,小信号设成dc

网友(2011-07-16):
这个射频仿真比较复杂,port的用法就有很多讲究,pss的理论只有结合电路深入理解才能得到正确的仿真结果,关于大信号、小信号、线性和非线性等等,要准确理解其含义,建议参首先参考一下cadence的关于RF spectre Theory的理论。要想搞清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网友(2013-09-30):
看得云里雾里的。。。。
只记住一个10楼的“大信号用dc,小信号用sin”。。。

网友(2018-10-05):
port和psin有什么区别?哪位大佬能解答一下,多谢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是ports和psin的区别。应该是ports是一个端口集合,可以进一步设置成各种类型的端口(通过设置信号类型加以设置,比如设置信号类型为sin,则此时ports应该就是psin了),psin则是信号类型只能为sin这一种的端口。应该是这么理解的。回头再看之前ports和psin的这个疑惑,感觉好傻

网友(2019-05-27):
请问楼主c6.1.7版本的在psin设置里 pac找不到了怎么解决

网友(2020-01-08):
最近在练习做lna,学习一下

网友(2021-07-28):
将这个得好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