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的ADS仿真问题。

楼主(2009-11-28):
请问一下loadpull中的S11_rho,S11_center,Zs这几个参数是怎么确定的啊,谢谢大家哈。

网友:
里面有例子的,那个实际就是功率扫描园的中心和半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圆的中心和半径,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确定的两个的值。

网友:
刚接触射频  不太清楚

网友:
由本蓝皮的射频电路里面讲的很详细的,有公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本蓝皮的,请问楼上的记得书名不,谢谢啊。

网友:
应该不错的资料。看一下。

网友(2010-01-14):
动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是指负载阻抗在史密斯圆图中的变化的范围。

网友:
你需要确定功率管大致的匹配负载范围,然后再设定这个load pull的范围。

网友(2010-06-05):
《射频电路设计---原理与应用》??

网友(2010-12-18):
是什么书呢,有一本射频与微波功率放大器设计很好

网友:
回复 1# liuwq02看一下design guide中的帮助文档说的很清楚的

网友:
同问
也想看看“wangqihed ”说的是哪本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