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的glitch?

楼主(2009-11-29):
有一个系统,最后是经过组合逻辑电路产生的信号作为后面电路的clk,这个clk可能就有glitch,直接加DFF好像也不行,怎么可以消除呢?

网友:
有两个方法,看你选哪个:1、使用去抖电路对输入的组合逻辑信号去除抖动后,再使用。2、使用另一个稳定的时钟源来作为触发器的时钟,用组合逻辑的信号来做使能信号即可。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有两个方法,看你选哪个:1、使用去抖电路对输入的组合逻辑信号去除抖动后,再使用。2、使用另一个稳定的时钟源来作为触发器的时钟,用组合逻辑的信号来做使能信号即可。
引用 网友A:

谢谢~
其实这个组合逻辑就是mux在同频不同相的多个时钟间切换,查到的一般都是针对两个时钟间切换的防glitch电路,不知对于多个时钟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案。
另外第二种方法不是很明白,触发器的输入是什么,这个带毛刺的时钟作为enable信号怎么就能把毛刺滤掉呢

网友:
你多个时钟切换,使用fpga中的全局时钟buffer就可以做到,还自己用mux干么?

楼主:
你多个时钟切换,使用fpga中的全局时钟buffer就可以做到,还自己用mux干么?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设计的电路,不是fpga

网友:
1:用glitchless的clock mux
缺点:clock切换不是立即的,要等n个cycle。
2:同一楼,组合逻辑产生的作为enable,
缺点:需要一个clock

网友(2017-07-11):
回复 网友B:

多个时钟,可以用普通的MUX(会有毛刺的那种)加上时钟无毛刺切换电路组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