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下如何知道某节点的寄生电容值啊

楼主(2009-11-29):
在设计电路时要知道某节点的寄生电容值,在仿真某模块时也要知道该模块的负载电容,因此想知道Cadence下如何知道某节点的寄生电容值啊?急待解答,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如果要知道连线上的寄生电容,只能画好版图之后提取了。

如果不考虑连线,只考虑栅极上的电容,那么直流工作点信息里面有Cgg的参数值可以提取出来。

当然在开馆电路里面,电容值本身是非线性变化的,和偏置电压有关,取个平均吧。

楼主:
直流工作点里Cgg的信息里的值是不是栅极上总的电容啊?还要不要乘以栅极的面积啊?谢谢!!!

网友:
应该不要。

网友(2010-11-25):
对,参数提取后反标寄生,可以为设计提供参考。

网友B(2016-01-01):
漏级节点呢,输出节点电容怎么知道

网友(2016-08-18):
回复 网友B:
困惑,漏端电容是不是Cdd?还是把CdbCdg加起来?

网友(2023-10-06):
引用 网友B:
漏级节点呢,输出节点电容怎么知道

同问! 有答案了吗

网友(2024-04-04):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知道连线上的寄生电容,只能画好版图之后提取了。

如果不考虑连线,只考虑栅极上的电容,那么直流工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