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libre中的flat和Hierarchical?

楼主(2009-11-29):
做drc或者lvs时候,这两种方式具体有什么区别呢?我知道flat似乎更加准确但是速度较慢,很多foundry比较认可flat。但是Hierarchical不是calibre的一个优点吗?如果其准确度不高,那虽然速度快但还有什么意义呢?请各位大大指教。多谢。

网友:
在做大规模验证的时候还是用hierarchical的好,比较容易debug,和准确度没关系。速度当然是hierarchical的快,还能分几个CPU并行运行。

谁说准确度不高的?打屁股。

网友(2024-06-13):
在用flat和hierarchy时候报的DRC种类不一样,hierarchy报的rule种类更多,但我看了多出来的并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