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差分运放闭环ac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11-29):
我做了一个全差分运放,开环ac仿真时直流增益为100db, 增益带宽积有2G, 不过相位裕度很小,只有30度。可是我接成8倍放大闭环的时候,3db带宽却只有1.4M,这是为什么呢?计算应该是250M啊

还有个问题是:如果在实际应用中我只需要8倍的放大,而且输入信号最大只有100MHz,那么虽然这个运放的相位裕度很小,但是实际中也不会有问题?

谢谢啦

网友:
对于第一个问题:如果要达到你想要得那种增益曲线的话,你的主极点应该是由负载电容定的,而你现在的设计主极点却是输入电容和第一级的输出阻抗定的,你接成8倍放大闭环的时候,当然主极点就变化了。

网友:
第二个问题,当然有问题,会有自激震荡的。自激信号的来源不一定是输入信号,可以是任何频带的噪声,只要这个频率点的增益大于一的话。

网友:
相位余量不够导致系统对阶跃信号的响应要很长时间才能稳定。一般这是不好的。

楼主:
对于第一个问题:如果要达到你想要得那种增益曲线的话,你的主极点应该是由负载电容定的,而你现在的设计主极点却是输入电容和第一级的输出阻抗定的,你接成8倍放大闭环的时候,当然主极点就变化了。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上的xd
“如果要达到你想要得那种增益曲线的话,你的主极点应该是由负载电容定的”,这是为什么呢?
两级运放的主极点不就是应该在第一级输出节点处吗?那里的输出阻抗阻抗最大啊

还有想请教一下相位裕度是在闭环状态下定义的吗?

网友:
当然不是了,做环路分析要顺着环路走一圈,当然是开环了。

网友:
如果设计不考虑负载电容的话,负载变化会使得相位余量发生变化啊。次极点向主极点靠近,那不就不稳定了。

网友:
当然补偿恰当的话,主极点应该由弥勒电容确定。负载电容就是次极点了。你的补偿本来就有问题,相位余量也不够。先把补偿做好吧,其他的问题就会清楚了。

网友:
电阻负载理论上使得“更稳定”,因为电阻使得增益减少了,不过反馈电阻大,输入端的电容也比较大(折叠的话有miller效应的),带来新的不太大的极点,这时闭环影响问题就明显了。裕度恶化肯定会出现较强的过冲,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2011-07-08):
搞不清楚 球文档

网友:
最好把电路原理图和testbench发上来

网友(2025-01-09):
跨越十年的对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