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M时钟输出后仿真延时的问题

楼主(2009-11-29):
设计中用到了DCM模块,已经用了IBUFGDS、BUFG,在功能仿真的时候正常,到MAP和布局布线后就出现了延时,现象就是clk0输出和时钟输入上升沿不同步,哪位高手指教一下为什么?thanks。

网友:
你多少兆频率啊?dcm锁住没有?你是仿真看到的那个现象?
建议下到板子直接看能锁住就是OK的,没问题。
只要不超过350兆还说多少的clkin就行!

楼主:
200M的时钟,的确实仿真看到的结果,DCM的LOCKED也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