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个管子在非同步dcdc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11-30):
非同步降压DC-DC,SW和GND端子之间接了M2管,如果考虑非同步作用,那么M2管在这里是什么作用?
[localimg=180,132]1[/localimg]

网友A:
这颗IC是同步降压的IC,多加的这个二极管应该是个肖特基二极管;如果没有这个外接肖特基,在电感电流连续的时候,同步整流管子(下管)一关断,电感电流会流过MOS的体内二极管,这个体内二极管由于工艺限制,一般TRR(反向恢复时间)都比较长,一般都在百个NS以上,这个TRR在上管开通的时候,会带来比较大的损耗,而外接的肖特基二极管TRR理论上几乎不存在,Vf(正向通态电压)又比MOS的体内二极管低,这样就可以短路这个MOS体内二极管,从而解决MOS体内二极管导通带来的反向恢复损耗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M2正是同步整流管!
在死区时间里,M2 off,M1尚未开通,电感电流走M2的体内二极管,外并一个ron更小的肖特基二极管,可以降低死区时间里的传导损耗,提高效率。
当然,不并肖特基二极管电路也能工作。

楼主: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非同步的片子,一直以来都没有想过它是同步管子,谢谢haibin和自找苦吃YNHE的指导。
不过,我查了MP1411的DATASHEET,它是一个非同步DCDC,M1是大概0.2Ohm,M2是10Ohm,我也看了MP1411是MPS为了替代MP1410开发的。在这种情况下,M2的作用呢?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它是同步整流管,那么管子的电流怎么考虑。
这颗芯片要过2A电流,限流3A,是不是说同步管也要过3A的电流来考量呢?

网友:
Datasheet第4页解释了这个问题:

The lower 10Ω switch ensures that the bootstrap capacitor voltage is charged during light load conditions. External Schottky Diode D1 carries the inductor current when M1 is off.

如果负载特别小,二极管导通时间太短,BS和SW之间的bootstrap电容充电可能有困难。加上M2就可以保证它充到5V。

刚刚读了datasheet的理解,可能有偏差,请指正。

网友:
旁听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batnet,我会认真读读DATASHEET

网友(2015-11-16):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C(2015-12-31):
没错,是非同步,以前我做的异步芯片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异步芯片必须有个小的下拉管。当输入压差非常低,有是轻载时候,SW下拉的周期非常少,导致没有足够的能量为BS的电容充电,导致电容电压慢慢下降。从而导致芯片关闭。加上这个管子的作用是:首先要在BS和SW之间做一个UVLO电路。当电容电压降到一定程度后强制M2导通。之后再关闭,M2也要有限流。这样就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22-08-29):
异步中做下管肯定是BOOSTUV时拉低SW,给BS充电用的,怎么可能是同步,同步下管导通电阻不可能做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是非同步,以前我做的异步芯片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异步芯片必须有个小的下拉管。当输入压差非常低,有 ...

楼上正解,不过一般不让进入BOOSTUV状态,以防空载或者极轻载进入boostuv时BS上电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是非同步,以前我做的异步芯片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异步芯片必须有个小的下拉管。当输入压差非常低,有 ...

请教一下你做的异步芯片,空载会进BOOSTUV吗,给BS充电用的DIO还是MOS,BOOSTUV开下管时DIO反向恢复电流比较大,这个怎么处理的?

网友(2025-04-02):
引用 网友A:

这颗IC是同步降压的IC,多加的这个二极管应该是个肖特基二极管;如果没有这个外接肖特基,在电感电流连续的时候,同步整流管子(下管)一关断,电感电流会流过MOS的体内二极管,这个体内二极管由于工艺限制,一般TRR(反向恢复时间)都比较长,一般都在百个NS以上,这个TRR在上管开通的时候,会带来比较大的损耗,而外接的肖特基二极管TRR理论上几乎不存在,Vf(正向通态电压)又比MOS的体内二极管低,这样就可以短路这个MOS体内二极管,从而解决MOS体内二极管导通带来的反向恢复损耗问题
=>
但是有看过一些 chip 外面没 肖特基二极管
w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