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sigma-delta modulator

楼主(2009-11-30):
請問一下在sigma-delta modulator為了減少in-band tone都會增加dither
想請問一下dither是什麼
麻煩指教

网友:
由于quantizer的非线性,当sdm的输入信号变化很慢,或者dc的时候,sdm输出会有pattern noise,这在某些应用中是无法忍受的。
dither的目的是加入一些out band的噪声,防止pattern的产生。
具体可在ieee上查阅paper。

网友(2010-02-10):
please read some paper

网友(2010-05-08):
二楼说的很对~~
也可以理解为加入dither可以让量化器的行为可以更好的抽象为线性的模型

网友(2010-09-21):
原来这样啊 受教了!

网友(2011-09-04):
能不能提供点儿资料啊!

网友:
dither一般就是伪随机序列,
或者直接添加随即的白噪声,
与量化幅度最小分辨率的0/1*(Q)信号就ok了
看你做得是哪个类型的调制器,还有些差异,
一般也就建模的时候会用一些,
代码后的话,估计一般用的就很少了吧

网友(2016-01-07):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bin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