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III AS配置问题

楼主(2009-11-30):
CycloneIII 手册上说AS模式配置单器件时
要在FPGA端脚肖特基二极管和电容,共有四个管脚要这样做,目的是输入保护。
Altera还提供一种方案就是Data0(EPCS的数据输出脚)管脚串联一个25欧姆电阻,
但是只有这一个脚。

请问这种串联电阻的方案可行吗?
加肖特基二极管和电容是在4个管脚都有,而串联电阻只是Data0管脚?

网友:
电容和电阻都不加也没事  只要能进行配置就行了  又不用整天的对那个flash进行操作

网友(2009-12-30):
串联25欧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成立灌水专区,所以请各版主监控各自板块内容,

网友(2010-05-28):
哪四个管脚加二极管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