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高手

楼主(2009-11-30):
我用的是c6416,写一个简单的EMIFA的配置程序,怎么编译老说又问题,求高手解答,谢谢!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emifa.h>
EMIFA_Config Myc6416Conf={
              0x00003060,
              0x00000040,
              0x404F0323,
              0x00000030,
              0x00000030,
              0x07117000,
              0x0000061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

void main()
{

CSL_init();//initialize the csl
EMIFA_Config(&Myc6416Conf);//setup the emifa configration
}

编译后好说;
line26: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line26:expected an identifier

网友:
最好把所有程序贴出来,至少26行附近的一定要有啊!
反正意思是26行缺标识符,你也可以自己看看。。。

楼主:
EMIFA_Config(&Myc6416Conf);//setup the emifa configration
就是26行,谢谢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