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RAM要怎麼生成?(已有Verilog RTL, 做IC layout)

楼主(2009-11-30):
小弟有verilog code, 但有用到RAM,
不知道要用什麼軟體生成?
想要用 Tanner在Design compiler之後做layout.

网友:
ARTISION,好象是,忘记了

网友:
不太理解你的问题,你是希望用你的code生成RAM,还是已有代码,希望自动生成个RAM,你在你的code里直接例化使用?

网友:
memory compiler
2楼正解,不过多打了一个I

可以同时产生memory的RTL仿真代码,lib和layout

网友:
若问下memory compiler 是在design compiler里面么

网友:
memory compiler 不在DC中,需要一个单独的licence。
如果你是在Xilinx FPGA中做RAM的话,使用coregen

网友(2011-07-22):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的就算这样的问题,我的代码里需要用两个ram来存储数据,但所不知道测试的时候这两个ram该怎么生成,怎么在测试文件里例化。

网友:
ASIC中是用流片厂商提供的memory  compile自动生成的,可以生成库和仿真用的代码。
如果是FPGA,可以用ISE自还的CORE GENERATE自动生成的,可以生成仿真代码和NGC文件。

网友(2014-03-18):
好的,可以借鉴。

网友:
9楼正解,如果只是想跑仿真学习的话也可以自己写一个behaving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