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过驱动电压的 问题

楼主(2009-12-01):
我仿真的管子 Vds-(Vgs-Vth)=0.1v 是工作饱和区
但是0.1v的余量是不是够用?
大家一般留多少余量?

网友:
通常200mV以上吧

网友:
跟你用的process有关系,如果是180nm一下的,一般200mv,如果是130nm或者90nm的保证150mv也够了,另外你在看看.tran的simulation结果。

网友:
100mv到200mv就差不多了,太高了没有效率了

网友(2013-11-22):
0.2V,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管or负载管?前者的话可以,后者可以更大些。
前者为了gm,后者为了速度与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