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_关于两级运放

楼主(2009-12-01):
我做了个运放,要用在滤波器系统里,结构是两级运放,因为要做尽可能大的增益带宽积,功耗限的很死,所以补偿电容做的很小,0.2p左右(tsmc018工艺),后仿下来相位裕度65左右,运放输出端接100fF左右的电容进行的仿真,不知道流片下来会不会振荡啥的(主要担心流片时寄生电容过大,电路不匹配造成相位裕度不够,导致振荡),问下达人,两级运放相位裕度做到多少差不多。

网友:
45~60度啊,要不话运放很可能不稳定

楼主:
理论上是的,65°最佳,可很多时候,ac仿真用的是小信号模型,对实际电路的非线性考虑的很少,所以很郁闷,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保证运放的稳定性。。。达人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如何,给我点提示哈。 2# polaris041780

网友:
65应该问题不大,或者用ahuja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