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的上电时间?

楼主(2009-12-01):
请问一般电路的上电时间多什么数量级的?us or ms?也就是我们仿真电路时,一般让电源从0上升到vdd需要给多长的时间?

网友:
毫秒级,建议用1ms 5ms 10ms 50ms 100ms 1s 仿真,一般是1ms-20ms
另外100us也试一下

网友:
10-100US;

网友:
短上电跟长上电都要仿

网友(2012-12-06):
长的有那么长吗?

网友:
可能需要去咨询系统工程师,IC的上电时间不仅和某个模块电路有关,也关系到整个系统的加电顺序,有时候也会需要去平衡电源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