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行为仿真和后仿真的中的问题

楼主(2009-12-01):
写了个分频器的电路,很简单的8分频,在ise中直接调用modelsim进行了行为仿真和布局布线后的仿真,发现差异很大,如图(点图放大,上面标注了前仿真和后仿真)
两次仿真中得到的时钟几乎是反相的。我想问下为什么会差别如此大?是我操作不对么?
我在进行后仿真时,先生成了post route的model
再在后仿真中直接调用modelsim仿真,不知道这样操作正确不

网友:
好猛哦
好猛哦
好猛哦
好猛哦
。。。!~

把代码贴出来看下呢

网友:
我在进行后仿真时,先生成了post route的model

生成了不是在../netgen/目录下会生成一个VHDL文件啊

你可以更改属性,生成verilog文件,

然后把这个文件和你的testbench一起在modelsim里面编译,然后仿真。

网友:
关于后仿找不到信号,

请查看http://www.edacn.net/bbs/viewthr ... ghlight=%2Bsavagezp

网友:
后仿锤子啊,以前我就从不做后仿,
稍微大点的工程,一整就几个小时乃至一天,哪个受得了?????????

网友:
Suggestion:
Check the static timing fi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