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plify如何综合memory complier生成的双端口sram

楼主(2009-12-01):
如图,使用dc可以综合memory complier生成的sram,但是如果使用synplify该如何综合sram呢?

网友:
说错了,dc只是利用memory compiler生成的模型,同样,synplify也只能用而不能禅生。禅生要用fpga自带的工具。

网友:
要直接调用fpga里面ram(RTL里面)。。。。。。

网友(2016-07-13):
PLEASE SOMEONE GIVE ALL BASIC MATERIAL ABOUT MEMORY COMPILER..
i am new in this 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