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个问题:OVM的sequence和常规的用类包封的testcase比有什么区别和优势?

楼主(2009-12-01):
在搭建OVM验证平台时,个人感觉sequence的优势就是可以将各个sequence组合,
其他方面没有感觉到优势

而直接用例也可以做到sequence的功能,那OVM推sequence有什么意义吗?
并且如果一个transaction要包封很多层,使用sequence还不是很方便

有没有大牛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2012-04-07):
我个人感觉,当你的覆盖率不增长时,这时你就要考虑更换testcase或者随机种子,这个时候就能体现OVM sequence的优势了!更加方便一些,但是刚开始用起来可能觉得不是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感觉sequence和sequencer配合使用才发挥其作用。单个的sequence其实就是一个testcase, 只不过其产生的是事务级的激励。testcase给人的感觉就是针对某个覆盖点的一个测试用例。sequence不针对某单个覆盖点,它能覆盖某个区域。
还有就是多个sequence的调度,你编写了一些覆盖不同区域的多个sequence,这些sequence要在一次仿真中运行,并且它们的执行顺序是根据测试平台的响应调度的,这个时候sequence就发挥其作用了。它能在sequencer的调度下保持仿真的连续性,方便收集覆盖率。
还有virtual sequence和virtual sequencer实现了更加灵活的sequence执行。
个人理解,欢迎讨论。

我不明白仿真中怎么改变随机种子,能否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