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 仿真和实际电路仿真为什么差别那么大?

楼主(2009-12-02):
如题,仿真和下载的结果为什么那么大?

网友:
Protel DXP2004 单片机实例教程锦集【含55个常用实例原理图及其教程】

网友(2010-03-21):
来了就要顶一下

网友:
一个是理想模型,一个实际器件肯定要差别的。
而且现在的Proteus据说还不是很完善,当然我还没有用过这个软件,只是据说。

网友:
最新keil C51V9&proteus7.6联调驱动

网友(2015-03-05):
protues 仿真和实际电路仿真为什么差别那么大

网友:
protues 仿真和实际电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