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2388的外部总线EMC的相关设置

楼主(2009-12-02):
以前用的是LPC2214等,外部总线使用BCFG0等寄存器进行设置,现在用LPC2388的外部8位总线,出现了一堆EMC的相关设置,按照芯片说明配置完成,发现CS0,BLS0(WR)信号和D0-D7数据正常,而OE读信号无反应。求助,大侠们,给个LPC2388的外部总线设置的DEMO吧!

楼主:
问题解决,原来是周立功翻译的LPC23XX应用手册的设置于英文的不符,将0x01-》0x10,我晕死了!

网友(2010-03-24):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看了英文的手册才知道中文手册错误,现在我遇到另一个问题:我有用外部总线的同时,用P2口作GOIO,可是GPIO不受控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把外部总线关了,之前不能用的GPIO又可以用了!!!请有用过的高手帮忙.

网友(2010-09-11):
good experience for IC EMC control, a new standard for products. TKS !!!

网友(2013-08-12):
楼主,你是怎么设置EMC的,我是新手

网友:
楼主,可否将你的LPC2388EMC部分代码分享,我现在也用EMC驱动LCD显示屏,让我参考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