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TRO做macros/pad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02):
做Preroute>Macros/Pads...时报如下warning,(有19条)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899.810, 889.225) (901.810, 1122.165)) (Net: VSS)(wire on layer: METAL2 [36])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339.555, 1399.535) (460.875, 1401.535)) (Net: VSS)(wire on layer: METAL3 [42])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336.955, 1165.995) (463.475, 1167.995)) (Net: VDD)(wire on layer: METAL3 [42])
......
......
我使用了ram,查看ram的lef文件,发现VSS,VDD定义在METAL2,METAL3,这个warning和ram的VSS,VDD层有关吗?我尝试过用METAL2,METAL3布线,和在MACRO外加power ring同样有warning。很疑惑,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VDD, VSS分開作.一次做一個

网友:
1.检查一下是否有处在同一layer net阻挡了VSS,VDD的connection
2.打开DRC RULE option, 控制一下connection layer number

网友:
可能是你在生成milkyway的时候,没有指定VDD和VSS是电地网络,要先将VDD,VSS指定为电地网络,在生成FRAM VIEW的时候就不会把VDD,VSS识别成一般的信号PIN了

网友:
Check RAM 的 VDD / VSS 是否真的沒連到, 若有請問你是否同時做 Macro & PAD 的 pg connect, 若是的話
那就可能是 PAD 的問題吧~~ 因為 PAD 的 Pin 通常每一層 Metal 都會有, 而在做 pg connect 時並不會每層
Metal 都接到, 所以才有此 Warning 吧!!

网友(2011-08-25):
warning很正常

一般preroute macros/pads 的时候 几乎不可能把所有pin都连接的,
总有些pin连不上,这就是原因

尽量接吧,也不是全部都要的

网友(2012-08-21):
回复 网友A:

   DRC rule option?在IC compiler怎么样找到?大侠,谢谢

网友:
set_preroute_drc_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