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界怎么考虑版图的呢?

楼主(2009-12-02):
去面试问了差分对管怎么画,然后就把dummy,叉指,gard ring画了,他问着就是你考虑的全部因素吗?我说是的。结果被鄙视了。
除了match之外还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啊?有没有什么教材有讲《版图的艺术》之外的内容啊?

网友:
楼主应该问给你面试的那个大拿

网友:
这种问题这么开放, 那哥们没啥面试人的经验吧

网友:
交叉匹配和尺寸你有提到吗? 要求高的话说不定连接触孔和上方的metal也要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简单怎么来啊,哈哈,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只要device size不是太大就可以,有时dummy都不需要。尽量做到device周围环境一致即可。可以减小如WPE,LOD,PSE,OD space effect等影响,现在process很先进了,device distance都很小,可能这方面的因素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

网友:
面试你的人在装b
哈哈

网友:
2楼说的没错,这个问题你当时就应该问主考官,一方面看他到底想让你表达什么,这样以后面试别的公司也有经验,其次,这也表现出你的好学,不懂我就学,呵呵,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自信了,不要被他两句话就吓到了

网友:
还要考虑热梯度对差分对的影响啊。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最好的回答就是,Matching, matching, and again matching!

在差分信号处理中最关键的就是匹配。模拟电路发展到今天最根本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差分,一个是反馈。就这两个最重要。

我认为你面试回答的已经不错了,如果还有什么,也许真的要问一下考官答案是什么了。很多人面试的目的在于炫耀一下自己的学识,我最不喜欢了。我一般面试的时候都回给出我心里的正确答案给前来面试的人,就算人家不合适这个职位,也让他觉得这两三个小时的面试没有白来。所以我在另外的一个帖子里面发了一个观点就是,要学电路先学会做人,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在差分对管中省略dummy是非常不好的,得不偿失,现在的工艺里面STI Stress还是个主要问题。

网友(2010-03-31):
thanks ,xue xi le !!!!!!!!!

网友:
最好的回答就是,Matching, matching, and again matching!

在差分信号处理中最关键的就是匹配。模拟电路发展到今天最根本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差分,一个是反馈。就这两个最重要。

我认为你面试回答的已经不错了 ...
引用 网友B:

正解。真正的大牛都是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

因为每一个大牛都是从菜鸟走过来的。

虚张声势的只能说明他也许还不如你清楚。

网友:
最好的回答就是,Matching, matching, and again matching!

在差分信号处理中最关键的就是匹配。模拟电路发展到今天最根本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差分,一个是反馈。就这两个最重要。

我认为你面试回答的已经不错了 ...
引用 网友B:

我面试别人一般首先问别人最擅长什么,要挑别人懂得问。因为理解还有个深浅之分嘛。

这样才能比较好的看出别人的水平。

如果恰好这个问题我不懂,也可以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
有道理啊

网友:
要问清楚。

网友(2010-05-27):
10F所說的「要学电路先学会做人」,這句話是經典!
面試的人連話都不明講,就算你進去了,日後也是難搞~~~

网友(2012-01-16):
最外面一个有用的mos管到最外围的diff的距离至少要有2u左右,这样STI stress的作用就可以减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