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的除法

楼主(2009-12-02):
1.fpga的除法怎么实现?(不用ip-core)

2.我调用了,fpga的除法ip-core,结果出现如下问题:我定义了除数和被除数都是16位,但除法ip-core的输入端口总是(31:0),但是ip-core生城的div.vhd文件中输入输出端口写的都是(15:0),导致我也无法仿真,请问怎么解决?

3.spatan 3A 支持除法ip-core么?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楼主可以自己写一个除法器模块16位的用不了多少资源的。

网友:
Xilinx core generator has math functions, so of course you can use division IP core in Xilinx FPGA (Spartan also)

网友:
自己写一个简单的吧,呵呵

网友:
自己写一个也用不了多少资源,

网友:
自己写一个还是比较靠谱 能满足实际用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