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IEEE有关OP的文献,发现有一个电路理解不了,大家帮忙?IEEE错了?

楼主(2009-12-02):
我在研究从论坛上下的有关OP的IEEE论文的时候,发现有一片论文我理解不了,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篇论文是 <A Rail-to-Rail Op Amp for VLSI Cell with Constant Performance>,IEEE 2007 ,具体的问题如下
问题主要集中在Vcm Sensor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上面一个电流源 Itp,这个电流源直接灌下来,流到M1n中,没有别的分支了,所以M1n的电流必然是Itp,于是流过 Mdnr管子的电流也近似是恒定的,那这个模块是什么作用的?

论文我也上传上来,大家一起分析下,呵呵

网友:
没钱下论文

网友:
当VCM接近vdd时,Mpa,Mpb,Mcpa,Mcpb全部off,电路相当于一个n输入对的folded cascode, 可提供的信号电流为Itn
当VCM接近gnd时,Mna,Mnb,Mdna,Mdnb全部off,电路相当于一个p输入对的folded cascode, 可提供的信号电流为Itp×a(Mc1,Mc2的电流放大倍数)
当VCM在0.5×vdd附近时,如果不加vcm sensor电路,可提供的信号电流为Itp×a+Itn,总输入跨导必然变大
所以左边的电路是拿来做constant gm用的,接成那样的形式是sense VCM, Mdnr管子的电流确实是恒定的,前提是Mna,Mnb,Mpa,Mpb全部导通

网友:
5楼高手,这样的电路结构一般都是这样的用途

复旦RFIC实验室(公开)的一篇论文讲的也比较详细

楼主:
当VCM接近vdd时,Mpa,Mpb,Mcpa,Mcpb全部off,电路相当于一个n输入对的folded cascode, 可提供的信号电流为Itn
当VCM接近gnd时,Mna,Mnb,Mdna,Mdnb全部off,电路相当于一个p输入对的folded cascode, 可提供的信号电流为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阿,我昨天钻牛角尖了,以为电流源是理想的了,看来这个地方不能当作理想的看,呵呵,看了你的分析,顿开茅塞,哈哈,多谢了!

楼主:
5楼高手,这样的电路结构一般都是这样的用途

复旦RFIC实验室(公开)的一篇论文讲的也比较详细
引用 网友B:

那篇论文能帮忙找到传上来吗?哈哈,多谢多谢阿!

网友A:
非常感谢阿,我昨天钻牛角尖了,以为电流源是理想的了,看来这个地方不能当作理想的看,呵呵,看了你的分析,顿开茅塞,哈哈,多谢了!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当理想的看~一样看

网友:
有点象公模负反馈的检测电路 呵呵

网友:
1# 山林布衣

楼主:
我就是钻了这个牛角尖,这里地方不能当作理想的电流源看待,流过电流还受到别的因素的控制,这样才解释的通

网友:
完全可以当理想源看呀,应为这是一个N和P的互补输入对,设计必须保证N和P对的增益相加Gmp+Gmn保持很定,所以在不同的时候必须对流过N或P输入的电流进行调制

网友(2010-01-03):
研究一下~~

网友:
看发表前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