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跨导gm手算值与Hspice仿真输出值差异?

楼主(2009-12-02):
1。LEVEL1 手工计算:gm=sqrt(2*KP*(W/L)*IDS)=sqrt(2*beta*IDS);
2。同样尺寸的MOS管HSPICE .OP 仿真输出也可以得到gm;
为何计算得到的跨导值几乎是仿真输出值 的1.3倍(直接使目标GBW=315MHZ降到240MHZ左右,太恐怖了呀)
希望大家解释解释,看看有何良策对付啊?谢谢

网友:
你真的是用的是level1的模型么??如果是的话,差距应该没有这么大,一般肯定在10%以内
另外检查一下你管子是否进入了饱和区。

网友:
请教一下,你手算的那个参数KP是怎么得出来的,另外Gm有没有考虑沟长调制效应的影响呢??

网友(2013-04-13):
手工计算没有考虑衬偏效应和沟长调制效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真能挖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没办法,它跳出坟坑来被我发现了。

网友(2014-06-25):
大神,让我膜拜一下

网友(2017-07-17):
想请教一下,Hspice写语句怎么仿Id vs gm?

网友(2018-10-14):
回复 网友C:

可以请假一下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