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plify的优点?

楼主(2009-12-02):
请问使用synplify综合和使用ISE或quantus自带的综合工具有什么优势?我用过第三方的仿真工具modelsim,能够感觉得到它的强大与特别,而综合的第三方工具就没用过了,不知道用第三方的综合工具有什么优势?

网友:
一定要用synplify啊,运行速度快,结果面积小,速度高。

网友(2010-02-27):
我怎么没感觉到快呀,是不是我哪里操作有问题呀,还有就是在quartus综合是正确的,怎么到 synplify下就是错误的了呢,不理解中 2# linuxluo

网友:
以前xilinx和altera的综合工具不太好
synplify比较专业
现在感觉好像也差不多了。。。

网友:
也不知道,不过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感觉到synplify不如quantus方便。

网友:
以前Altera和Xilinx做的工具不行,综合出来的效果非常差,冗余逻辑很多,时序也经常不对,尤其是ISE。
现在呢,Quartus II已经改进了很多,综合得到的结果不必synplify,有时候还要好一点。所以现在synplify的优势不明显了,不过相对于ISE还是要好一些。
synplify对语法的要求比Quartus II严格得多,所以你在Quartus II下综合能过,只是报warning,到了synplify下面就要报error。
synplify综合后的RTL图比较专业,新手建议多用,多对比,加深对RTL级描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