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BCM53115问题

楼主(2009-12-03):
我目前在做一个项目,用到broadcom公司的BCM53115,5口Switch,做好15块PCB板,调试时发现有7块板BCM53115上电复位工作时好时坏,工作电压3.3V,1.2V没有问题,25M时钟也没问题,检查焊接的周围电路也没问题,但就是时而上电复位工作,时而不能,复位用RC(10u/10K)做的。
请教高手到底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测测复位信号?

网友: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片子,通过它的RVMII模式和PowerPC通信时遇到一些问题,时钟信号都有,就是没有数据信号,我的QQ75910726,我们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
没有用过,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0-01-26):
最好要电路图和测试波形图
如果这样就能回答那也太神了

网友:
上电复位电路是否可靠?
手动复位看看
或者测量电压值对不?
看看纹波是否过大?
还是芯片的有个接点的pin没接好?

网友(2010-03-26):
QQ:574360633
现货供应:BCM53115SKFBG P21    630pcs/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