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ft start请教

楼主(2009-12-03):
请问buck convertor为什么要使用soft start?
如果不使用会怎么样?

网友:
bandgap通常很快就建立,而输出电压建立很慢
那在power on时就会产生很大的duty cycle
soft star就是为了避免这个很大的duty cycle的产生

网友:
可用定電流源對電容充電或是使用DAC來做,不使用會產生inrush current

网友:
magicdog 讲的很好,自己再补充点。

    在芯片刚上电时,High side MOSFET打开,此时输出电压反馈还并没有建立好。PWM比较器将会输出一个开周期很大的PWM波,导致是High side MOSFET导通的时间更加长,电流过大而损坏芯片。

网友:
i think it may cause voltage droop

网友(2011-01-07):
soft start在regulator电路中的怎么设计呀?

网友(2013-08-22):
soft start 的设计思想是通过控制咱空比来消除浪涌电流,传统做法是通过对电容充电来钳位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或者输入。进而限制占空比。达到软启动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ft start 的设计思想是通过控制咱空比来消除浪涌电流,传统做法是通过对电容充电来钳位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或者输入。进而限制占空比。达到软启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