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通信里 码元和码片 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

楼主(2009-12-03):
请教:在通信里 码元和码片 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

网友:
码元一般对应于一个数据bit,而码片(chip)是扩频通信中的提法,是指一个bit被扩频序列调制成的一组0,1数位。如果扩频序列长度为1000,则一个比特就被变换成1000个码片。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0-03-26):
就是这样的

网友:
码片就是c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