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万门的数字电路对于LDO是什么样的负载模型?

楼主(2009-12-03):
用片内的LDO驱动数字电路的话,数字电路的模型如何得到?谢谢

网友:
这个需要根据数字电路的工作特性吧
应该是不同恒流源的切换把
当然还要考虑容性负载

网友:
考虑下ldo只接1个反相器,输入是周期方波的情况,LDO的负载和电容都在不断的变化。

我认为数字电路就像是一个电阻和电容的并联,两者的随时间的变化和数字电路的工作情况有关

网友:
具体模型是怎么弄得.

网友:
同问啊,反正既不是纯电流源也不是纯电阻

网友:
标准的数字电路电流消耗也跟其频率直接相关
所以f是个很主要的参数,另外应该还有DFF个数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我很久,说说我的方法吧,不一定很好,但是从流片回来的结果看,没什么问题。
1.用反相器作为负载器件,反相器输入周期脉冲(此脉冲频率为数字电路工作时钟频率),反相器的个数可以按照下述方法确定:(计算在一段时间内流过反向器的电流大小,注意要做RMS,不是AVERAGE,这个电流大小应该稍大于数字电路的电流功耗,反相器个数越多,RMS电流越大,由此可以通过仿真确定反相器个数)
2.用反相器+理想DC电流源做负载,电流源的电流大小一般在微安级(模拟数字电路的漏电流)
3.让数字工程师(做后端的)做一个Power分析,可以给出具体电流的大小及波形,根据此波形做一个理想的分段线性电流源(IPWL)作为负载
如果在这三种情况下都能够work,应该问题不大,当然还要加入滤波电容(如果有的话),以及片外电容(不要忘了ESR电阻,如果有片外补偿电容的话),还有就是一般要将从PAD到封装管脚引线的电感考虑进去,大小一般为nH/mm.
以上所说方法并不一定完全保险,希望高人来指点一二

网友:
這要考慮數字電路
的平均電流和暫態電流...都要能穩定
另外寄生電容也是一樣

网友(2014-05-07):
回复 网友A:

   后端做仿真case怎么确定,尤其规模比较大的时候?

网友:
估算,加入时钟+反向器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