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信号线到底该怎么连啊?

楼主(2009-12-03):
协议上的话如下:
The 80-conductor cable assembly shall me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the PDIAG-:CBLID- signal shall be connected to ground in the host connector of the cable assembly;  the PDIAG-:CBLID- signal shall not be connected between the host and the devices; and, the PDIAG-:CBLID- signal shall be connected between the devices.
PDIAG-:CBLID-这个信号到底该怎么连啊?

网友:
逻辑上是一根线,实际上不是。

楼主:
the PDIAG-:CBLID- signal shall be connected to ground in the host connector of the cable assembly;该接地?
the PDIAG-:CBLID- signal shall not be connected between the host and the devices;该悬空?
the PDIAG-:CBLID- signal shall be connected between the devices.我就用了一个device,即使用两个也不能互连啊(我的设备是硬盘)

网友:
你上面引用的那句话是针对IDE接口的80针排线来说的,标准的80针排线需要符合这个规定,跟你板上的设计没有关系。
80针排线通常有三个端口,靠的比较近的两个端口接设备(device),离的比较远的那端接控制器(Host),在排线内部,Host这端已经将PDIAG-:CBLID-接地了,Host与Device之间的这根线是断开的(你可以找根80针的线看看,中间有一根有个小孔),而两个Device间的线是通着的。
在设备内部,这根信号被10K电阻上拉。
在控制器这端通过判断这根信号的电平来判断接的是40针排线还是80针的。所以,控制器与这根线直连,再上拉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释得很详细,谢谢!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如果硬盘是支持80针的,在数据率不高的情况下用40针的排线是否没有什么影响?我没有见过80针的硬盘线,从网上下了个图如下,你指的靠的近的两个端口是不是右边的两个口(接硬盘),左边那个黑色的接控制器?

网友:
40针线不能用于Ultra DMA3及以上的数据传输。数据传输采用PIO或Ultra DMA2以下模式是没有问题的。
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协议里已经讲的很明白了,建议你再多花些时间仔细看看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道这些从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