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CO单仿和PLL全仿有出入

楼主(2009-12-03):
最近在做一个PLL的项目,在单仿VCO时电路的震荡频率达不到设计的指标,但是PLL全仿时又可以实现锁定。问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VCO用的是环形差分的形式,利用电压调节三极管的阻值实现频率调节。仿真的时候控制电压从3.3V降到1.3V,实现震荡,但是频率不够。
PLL在预计的频率上却能实现锁定

网友:
Lz,你是怎么判断PLL是否锁定的呢?

楼主:
主要根据两点:
1、观察PLL中VCO的控制电压的波形,从最初的升高到最后保持在1.3V附近,
2、观察PLL的输出和输入的脉冲信号,他们两者间也是对齐的
这样的话应该算是锁定了吧?

网友:
不懂不懂

网友:
那可能是VCO接入PLL系统中,有额外的负载了,导致时间常数变小,比如说电阻的并连接入,或者电容的串连接入

网友:
不晓得,vco的频率都不对了,pll还能锁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