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晶振的分压和布线是否合理

楼主(2009-12-04):
我们现在的情况:
   1   为了降低功耗,我们用一个有源27M晶振同时给DSP和FPGA提供时钟,这样可以减少一个晶振。
2   因为DSP和FPGA需要的电平为1.8V,所以把晶振的输出波形做了分压处理,如图所式

问题1:
   用电阻分压的方法使晶振的输出波形由3.3v转换到1.8v的办法是否合理,有没有问题?如果不可以,那如何输出1.8v的时钟信号,市场上都是3.3v电平的晶振?
问题2
  用一个晶振同时给DSP和FPGA提供时钟的方法必然导致时钟线的延长,但是考虑到是有源晶振,不是两个脚的晶体,时钟线延长是否没有什么问题?时钟线的布线如图所示,时钟线从晶振到DSP的距离是27mm,到FPGA的距离是36mm

   加亮的线是时钟的实际走线

网友:
对FPGA我知道只串个电阻就可以了,
对DSP通常也是这样的,
如果用分压,问题可能也不大.
FPGA中做好时序的话都没什么问题.
如果不放心FPGA与DSP通信可靠性的话,对FPGA与DSP分别串电阻,这样时序调整的方法多一点.

网友:
一般穿个电阻就可以了,27M的频率不算高,时钟延迟我觉得可以忽略。
如果一定要没有延迟,那就用等长线,但是那对信号没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