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STL的VREF如何设置?

楼主(2009-12-04):
我的设计用Xilinx的SP3,其中BANK3为SSTL18的接口信号,VREF应为0.9V。电路采用1.8V电阻分压产生0.9V,但测量却为0V。我以为只要将该BANK的信号设为SSTL18,工具会自动设置BANK3的VREF脚,是否应专门设置?在哪里设置?应如何操作?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
不用专门设置,需要从外部提供0.9v的参考电压。最好用电源芯片来提供。

楼主:
我的板上是用2个200欧电阻分压产生0.9V,听说是需要配置才行的,能否在UCF中用
CONFIG VREF=G1,M2,T1,J7,G6,P7;配置,我写了但电压还是不对

网友:
不需要配置。出现电压不对的情况,应该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可以这么测试:不加载FPGA,测量0.9v对不对?

楼主:
不加载FPGA,测量0.9v是对的

楼主:
在UCF中用不用CONFIG VREF=G1,M2,T1,J7,G6,P7;配置,电压均不正确,也看不出差异

楼主:
我写了很简单的代码来测试,结果还是不对,只有0.333V。
测试代码如下(verilog):
module testsstl( input clk,  input din,   output [1:0] dout  );
reg [7:0] count;
always@(posedge clk)
        count <= count + 1;

assign dout[0] = count[7];
assign dout[1] = din;
endmodule

约束文件如下(ucf):其中din和dout分配到BANK3,采用SSTL18_II
NET "clk" LOC = A9;
NET "din" LOC = U1;
NET "dout[0]" LOC = J6;
NET "dout[1]" LOC = H4;
#CONFIG VREF  = G1, M2, T1, J7, G6, P7;
NET "clk"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clk" DRIVE = 8;
NET "din" IOSTANDARD = SSTL18_II;
NET "dout[0]" IOSTANDARD = SSTL18_II;
NET "dout[1]" IOSTANDARD = SSTL18_II;

楼主:
问题基本找到了,应该是不需要配置。仔细看了电路,估计是0.9V的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