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capless的耳机功放吗?

楼主(2009-12-04):
有问题请教

网友:
见过类似方案,用chip产生vdd/2作为耳机的ground

网友:
capless 耳机功放有这样几个思路:
1.输出参考到一个虚地(VCM),缺点:多VCM 的DRIVER,功耗大

2.用charge pump产生一个负电压,功放供电采用正负电压,输出参考到地,缺点:多一个charge pump,并且charge pump的ripple对功放的影响也是个挑战
以上两种目前都有上市的产品

3. class D??不太了解

楼主:
谢谢两位。
目前常用的应该是charge pump。
但如果产生一个负压,电源就变成了2VDD
那如果使用5V CMOS做应用于5V的这种电路,电压差就到了10V,需要使用高压device嘛?
还是用低压device在可能overstress的地方限幅,这样可靠嘛?

网友:
如果可能的话,采用2.5V电源,charge pump出来的应该是+/- 2.5V

网友(2010-01-04):
目前TI的一款G类capless新品耳机功放就是采用内置charge-pump,正负电源,直接BIAS到GND上的, 这个思路不很好吗?耳机功放功率也不是很大,对CHARGE-PUMP要求也不是很高的,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吧

楼主:
目前TI的一款G类capless新品耳机功放就是采用内置charge-pump,正负电源,直接BIAS到GND上的, 这个思路不很好吗?耳机功放功率也不是很大,对CHARGE-PUMP要求也不是很高的,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吧
引用 网友A:

恩。这个我知道。但我觉得这样需要使用高压device,比如5V到-5V的压差实际上达到了10V,过压的地方至少是需要clamp的。不过,现在找到了个多模charge pump的解决办法。
大家可以继续讨论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有没有具体的芯片

我去找下相关资料 学习学习

网友(2011-07-05):
需要使用高压device,比如5V到-5V的压差实际上达到了10V --> 耳机功放功率不是很大, 不需要用到这么高的压差